【求助】有没有大神有自恢复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原理图

楼主:
要做一个自恢复的过压过流保护的电路,但是试了很久实现不了功能。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参考成熟电源管理芯片内部电路是一个很靠谱的选择,但是你的具体需求必须落实到每个细节,这样你的电路才容易成功。

网友A:
楼主用自恢复保险丝不行么,为什么必须加个电路,麻麻烦烦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自恢复保险丝不行么,为什么必须加个电路,麻麻烦烦地

220V的用自恢复保险丝可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0V的用自恢复保险丝可靠吗?

220V根本用不到自恢复保险丝,你搞强电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根本用不到自恢复保险丝,你搞强电的么?

对啊,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