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有自恢复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要做一个自恢复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220v的,试了很久都不能实现功能,求大神相助

网友:
AC 220V ?

通断执行部分:小负载可以用继电器,大负载用接触器,不推荐用SSR !

电压检测参考家用自动调压器,电流检测参考漏电保护装置。

机械通断电路自有延时要注意,接触器注意驱动能量,电路恢复时最好有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220V ?

通断执行部分:小负载可以用继电器,大负载用接触器,不推荐用SSR !

电压检测参考家用自 ...

对的 AC220V,检测是用电流互感器的,通断执行用继电器,但是测试的时候测不出它的功能是否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 AC220V,检测是用电流互感器的,通断执行用继电器,但是测试的时候测不出它的功能是否可以用

恢复后延时执行再接通很重要!

剩磁没有完全消失前触点依然是吸合的,如果这时候恢复信号来了,你根本感觉不到曾经有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后延时执行再接通很重要!

剩磁没有完全消失前触点依然是吸合的,如果这时候恢复信号来了,你根 ...

有做延时的,用NE555,就是测试的时候继电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做延时的,用NE555,就是测试的时候继电器没反应

那触发器确认动作了吗?

闪断不行的,需要翻转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触发器确认动作了吗?

闪断不行的,需要翻转保持

接通电源就直接将负载电路断开了,然后没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通电源就直接将负载电路断开了,然后没恢复

重点检查延时部分,最好检测部分也有独立的延时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延时部分,最好检测部分也有独立的延时使能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