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304不锈钢48芯光纤分纤箱
zhifang123
zhifang123

网友A(2016-09-28):
304不锈钢48芯光纤分纤箱
304不锈钢48芯光纤分纤箱304不锈钢48芯光纤分纤箱304不锈钢48芯光纤分纤箱
志方通信不锈钢布线箱12芯光纤分纤箱、24芯光纤分纤箱、48芯光纤分纤箱、72芯光纤分纤箱 、96芯光纤分纤箱、144芯光纤分纤箱、
光纤配线箱、光纤楼道箱、光纤分光箱、光纤分配箱、光纤直熔箱、光纤熔接箱、光纤网络箱;
志方主营:
FTTH
光缆交接箱、光缆 分光分纤箱、光纤分线箱、(分纤箱、分配箱、配线箱、楼道箱)三网合一箱、光分路器箱、光纤配线架、ODF单元箱、OUN配线箱、多媒体集线箱、光缆终端 盒、光缆接头盒、光纤快速连接器、PLC光分路器、一体化托盘、光纤适配器、光纤尾纤、光纤熔接盘、储纤筒、理线环、法兰卡条、光纤信息面板、光纤插座盒 等……
志方通信芯数供应型号:8芯、12芯、16芯、24芯、32芯、48芯、72芯、96芯、144芯
12芯光纤分纤箱
材质:
冷轧板
、不锈钢、SMC、ABS
安装方式:壁挂式、抱杆式、挂墙式、嵌入式、镶嵌式、室外、室内等带防水功能
使用区:移动 联通 铁通 电信 FTTH FTTB FTTX FTTP
光纤分线箱、光纤分纤箱、光纤配线箱、光纤楼道箱、光纤分光箱、光纤分配箱、光纤直熔箱、光纤熔接箱、光纤网络箱
型号:8芯、12芯、
芯、24芯、
芯、
芯、
芯、
芯、144芯
材质:
冷轧板
、不锈钢、SMC、ABS
安装方式:壁挂式、抱杆式、挂墙式、嵌入式、镶嵌式、室外、室内等带防水功能
使用区:移动 联通 铁通 电信 FTTH FTTB FTTX FTTP
宁波市旭航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为电信、移动、联通、铁通、广电供应配套产品,
光纤分线箱概述:
本产品应用于FTTH接入系统中的终端接入环节中,特别适用于室外壁挂式或抱箍式条件下使用。
光纤分线箱优势:
a.
为方便熔接可将箱体取下操作,亦可单独将熔接盘取下操作;
b.
将分路器模块旋转框向上取出箱体,并取下光缆穿线滑块,妥善放置;
c.
开剥光缆,长度约1.5m,在光缆开剥处缠绕几圈绝缘胶布,再用喉箍进行紧固;
d.
熔接配线光缆,按图4盘绕,操作完成后,将模块旋转框插入铰链旋转轴;
e.
熔接后的SC尾纤连接器插入分路器输入端口,如暂不开通将其停放在
“停泊区”
;
f.
进行光缆加强芯接地,将接地线从光缆入口引出接地;
g.
固定好光缆穿线滑块,将箱体重新安装于墙体背板上。
光纤分纤箱特点:
※
适用多种使用场景:室内、室外、挂墙、挂杆、新老楼盘。
※
分路器模块端口倾斜15°设计,走线路由顺畅。
※
系列化插片可积木化组合,扩容方便,投资节省。
※
皮线光缆采用专用卡槽设计,可带活接头入盒,固定可靠,布放简便效率高。
※
工厂化皮线尾纤,实现高质量低成本快速部署。
※
模塑箱体,安装背板设计,造型美观小巧,安装方便快捷,便于大规模施工。
光纤分纤箱结构说明:
1.
箱体材料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使用寿命达到20年以上
2.
双层结构的设计,上层为光分器配线层,下层为光纤熔接层;
3.
光分器模块采用抽屉式模块化设计,具有很强的互换性和通用性。
光纤分纤箱主要技术参数
(符合YD/T988-2007通信光缆交接箱要求)
1.
工作环境温度:-40
℃
~+60
℃
2.
环境湿度:≤95%(+40
℃
)
3.
大气压力:70
kPa
~106kPa
4.
光缆进入数量:1×2根(下进缆)
5.
皮纤进入数量:8×2根(下进纤)
6.
箱门开启角度:≥180°
7.
适配器:SC/PC
9.
接地排耐电压水平:≥3000V(DC)/10mA/1min
10.
绝缘电阻:≥2×104MΩ/500V
光纤分纤箱应用范围
使用区:移动
联通
铁通
电信
FTTH
FTTB
FTTX
FTTP
光缆的引入、固定及开剥保护、光纤的熔接及保护、尾纤的储存、跳纤的储存及管理、光纤的固定连接及交叉连接等功能;同时能根据客户的要求安装光分路器、波分复用器等增值模块单元。
用于配线间和设备间光缆的端接、使用和管理。
FTTH
光缆交接箱:48芯72芯96芯144芯288芯360芯576芯720芯1152芯1440芯(SMC/不锈钢)
304不锈钢
光缆接头盒
多媒体
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