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3.0协议

楼主:
大家谁有QC3.0充电时电压变化的相关资料?
就是不明白实在基于D+D-上电压的情况下,如何控制调节的。我想试试用MCU作出来。

也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做一些实用点的东西,证明一下以前在学校学的还是有用的,刷一下存在感。
我主要想了解的在上面说了,网上有5/9/12/20V对应的D+D-得电压,但是我用MCU如何确认升0.2V该升到什么电压,电流该加大到多大?有哪位前辈指导请赐教。多谢。。

网友A:
假设0.1V步进升电压,单片机不是可以检测电压吗,每升一下检测一下电压,电流检测也同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0.1V步进升电压,单片机不是可以检测电压吗,每升一下检测一下电压,电流检测也同理啊……

那么问题来了,我如何知道手机目前适应的最大电压、电流是多少?(这种情况是在基于我用不同的手机充电时带来的)
这些不都是靠D+、D-上检测的脉冲信号来确认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我如何知道手机目前适应的最大电压、电流是多少?(这种情况是在基于我用不同的手机充电时 ...

手机电池是锂电池,,,最高是4.2V,超过5V 电池保护电路出问题,超过6V就有可能电池部分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是锂电池,,,最高是4.2V,超过5V 电池保护电路出问题,超过6V就有可能电池部分冒烟,,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我是想问的3.0协议不是步进200MV嘛,一直可以加到20V给充电,我想说的就是,如何知道我步进到合适的充电电压,限制多少电流较为合适。

网友D:
三星的盖世手雷是不是就这么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盖世手雷是不是就这么炸的?

他那个炸蛋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电池质量上,毕竟相对来说炸的数量还是较少的。如果是协议出了问题那炸的不会就这么点数量,估计得是遍地开花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炸蛋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电池质量上,毕竟相对来说炸的数量还是较少的。如果是协议出了问题那炸的不 ...

他想进军军火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想进军军火领域

哈哈,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里说的自制炸弹,用的是网上很普遍的51单片机开发板做的,定时炸弹!!我当时看到我就笑喷了,,,要不要这么不专业???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