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遇到了个问题

楼主:
数组reok[2]接收串口收到的数据,接收到的数据是"Ok".在程序中设计,怎么判断收到的数据是不是OK,我才用的方法如下:
char reok[2]={0,};
char sok[2]="oK";
char* p;
char* q;
p=&reok[0];
q=&sok[0];
方法一:if((reok[o]=='o')&&reok[1]=='K')
方法二:if (strcmp(*p,*q))

我觉得两种方法应该都可以,但是当单片机进入接收中断之后,接受完OK字符,不再返回到if()判断语句,所以无法执行下面的程序,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说得很不清楚,贴你的源码上来。

网友:
其实我不得不吐槽下,你应该等数据接收完了再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