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331压频转换实现A/D转换

楼主:
使用LM331和外围元件组成的电路输出频率 和430连接 完成A/D转换 现在外围电路搭建好了 但是软件部分不知道该怎么写 大神们能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A:
放着MSP430自带的ADC不用,反而要F/D的初衷是啥?

网友B:
压频这个词好像还是第一次听,查了下,居然有压频和电容阵列这两种
百度:
是首先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成频率,然后用计数器将频率转换成数字量。从理论上讲这种AD的分辨率几乎可以无限增加,只要采样的时间能够满足输出频率分辨率要求的累积脉冲个数的宽度。其优点是分辩率高、功耗低、价格低,但是需要外部计数电路共同完成AD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频这个词好像还是第一次听,查了下,居然有压频和电容阵列这两种
百度:
是首 ...

那个时代玩压控振荡器可是相当流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着MSP430自带的ADC不用,反而要F/D的初衷是啥?

新手学习 老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