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ad10自己画的封装和用封装向导画的封装不一样?

楼主:
我画了一个stm32f103rbt6,看数据手册,它的芯片体,也就是芯片的黑色部分是10*10的正方形。
这时候我就在丝印层画一个10*10的正方形,来代表芯片体的轮廓,计算出焊盘和芯片体的距离,画上焊盘;
但是用封装向导画的却不同,它是在机械层上画了个10*10的正方形,丝印层的正方形很小边长就小于10了,而且它的焊盘在丝印层上的方框外,却和机械层的方框相交。但是机械层的大小就是黑色芯片体的 大小啊,按照它画出的结果,焊盘会有一部分会压在黑色芯片体底下啊,这样很不合理啊
如下图,左边是电脑画的,它的粉色框是10*10,也就是芯片体的大小;右边我是画的,黄色框是10*10,也就是芯片体的大小。左边焊盘的一部分被压在芯片体下面了,我感觉不对,但是他是系统自己画的。搞不明白到底对不对了。
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层和丝印层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谢谢
元件是一个,但是我和系统自己画的不一样,我画的也没差啊,用哪个合理一些?

网友:
数据手册的参数很多,你确定看对着吗

网友A:
两个图就不是一个器件型号,,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就不是一个器件型号,,好好看看手册

你厉害,
左边是我照着手册提供的数据画一个,右边是用向导输入这些数据画一个。
到你这就不是一个器件型号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别告诉我是看外观大小看出来的。左边的黄色框和右边的粉色框是一样大小的,只是截图比例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
左边是我照着手册提供的数据画一个,右边是用向导输入这些数据画一个。
到你这就不是一个器件 ...

都是64脚的stm32,型号一样
送给楼主一个在用stm32-64脚封装的PCB库,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64脚的stm32,型号一样
送给楼主一个在用stm32-64脚封装的PCB库,参考一下

这个是实际用的吗?我量了一下,丝印层的框是8.68mm,芯片体是10mm,那这个丝印层框的大小是按照什么来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实际用的吗?我量了一下,丝印层的框是8.68mm,芯片体是10mm,那这个丝印层框的大小是按照什么来画 ...

丝印层框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焊盘体,参考芯片手册的给出的结构尺寸

网友:
不要太拘泥于那些层,参照数据手册画出来就可以,相信自己,0.5mm内的误差都能用

网友A:
0.5mm内的丝印误差可以用,焊盘误差就惨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mm内的丝印误差可以用,焊盘误差就惨了

那这样的话丝印层就无所谓多大了啊,只要外面焊盘正确,里面画一个丝印层的框表达一下就行了,也不用管丝印层和实际芯片体的大小了,因为系统画出的图,丝印层的框和芯片体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