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使用指导-踏歌电子

楼主:
  瞬态抑制二极管使用指导:

  ①脉冲峰值电流IPP和最大箝位电压VC的选择:当TVS管单独使用时,要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来选择IPP合适的型号。当TVS管作为第二级保护时,一般用500W~600W的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不大于被保护设备所能耐受的最大浪涌电压(安全电压)。

  ②用于信号传输电路保护时,一定要注意所传输信号的频率或传输速率。信号频率(传输速率)≥10MHz(Mb/s)时,Cj应≤60pF;信号频率(传输速率)≥100MHz(Mb/s)时,Cj应≤20pF。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应选用低电容系列的管子。当低电容系列仍满足不了要求时,就应把TVS管接到快速恢复二极管组成的桥路中,以降低总的等效电容,提高传输信号频率。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最高传输频率可达20MHz以上。

  TVS1对整个电路(包括变压器)进行保护。

  TVS2对其后的电路(除变压器外的整个电路)提供高度的保护。由于变压器的物理性质有如一个大的串联电阻,当受到浪涌冲击时,断路的机会很少。

  TVS3对负载提供全面的保护。在此采用的是成本较低的单极TVS二极管。若电路中只采用TVS3,电桥因没有TVS的保护,电桥应采用较高电压及电流比值的器件,以防止损坏。

本内容由踏歌电子专业技术提供!欢迎转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