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串口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6-09-28):
28335串口接收数据问题
板子是自己画的,程序已经写入FLASH里面,调试没有问题,但是有如下情况1、开发板上电,程序可以启动,但是28335不能接收电脑发送的数据,可以向电脑发送数据2、当插上仿真器的线且仿真器上电,28335就能接收到电脑发送的数据;请问下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仿真器有两个头吧。28335不能接收电脑发送的数据时,是仿真器完全和板子断开了吗。
不正常的时候,你测一下28335的接收脚的电平和正常时有什么区别。电脑不需要发数据,这样28335接收脚是稳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