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1编译.out文件转bin文件过大

楼主:
用的是f28335板子,ccs6.1环境。

并且在D:\TI\ccsv6\utils\tiobj2bin目录文件下修改tiobj2bin.bat中470改为2000

然后在build选项下step中添加预编译代码如下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tiobj2bin.bat"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CG_TOOL_ROOT}/bin/ofd2000.exe" "${CG_TOOL_ROOT}/bin/hex2000.exe"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mkhex4bin.exe"

可以生成bin文件,但是结果bin文件太大,比我的.out文件还大。

不知道怎么解决,附件为生成的.out文件和.bin文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
没看到附件

网友:
解决了!!!主要是cmd文件配置的问题,把代码begin位还有.text程序段等所有的都改到同一扇区就可以了,中间补了0主要是因为cmd文件中程序存放位置配置的问题。跨度太大,全部改到一个或者临近的几个扇区可以解决问题。最后的bin文件大小只有4k,而且烧到flash可以完美运行。

还有 这不是我在ti问的东西么.怎么被转发到这里来了~~

网友:
请教应用程序的cmd应该怎么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