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勒振荡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怎么确定啊

楼主:
实在是丢人,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求助大神

网友:
没有学过,友情帮顶!

网友:
   一般三极管振荡电路的Ic的参考值0.6~0.8ma,按照原电路,发射电阻1k,Ve=0.6~0.8v,集电极电阻2K,压降1.2~1.6v,这样CE之间允许变动的电压范围5-0.8-1.6=2.6v,基本合理。
    那么,必须调节B极的上电阻,使B极电压在1.4v左右。详细分析看有关资料。

网友A:
无论哪种振荡电路,静态工作点必须使管子处于线性放大区,否则不能起振。
前述条件满足后,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应该让集电极电流小一些,否则集电极电流太大,不仅发热多,而且会由于温度升高而使振荡频率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种振荡电路,静态工作点必须使管子处于线性放大区,否则不能起振。
前述条件满足后,管子的静态工作 ...

没错,Ic=0.6~0.8ma是兼顾功率输出,如果对频率要求高,则0.3~0.4ma。

网友:
rc(但不包括多谐)振荡电路才有静态工作点,多谐振荡器 没有静态工作点,LC振荡器的 交流基线 是浮动的。

网友:
LC振荡器如果是没有自偏压的,就应该按 乙类(双管)或纯甲类 设计,
丙类是起震后才进入丙类状态的,负偏压是由正反馈供给的,如果起始偏流过大,反馈量的需求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