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将页间连接符保存到库中选项都是灰色

楼主:
将页间连接符保存到库中选项都是灰色。无法选择,怎么办?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麻烦换成英文再截图,中文版没玩过.

网友:
这是原理图相关的操作吧,我只用过pads layout。 页间连接符,就是不同页的网络的连接,是吗,为什么要把它保存到库中?库不是一般放元件的吗。我不是太熟悉。或者,你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以及保存等完整的操作过程。

网友:
这是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