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款字符转换软件

楼主:
收集到的数据如下,有规律的乱码,有没有这么一款软件,我需要将收集到的数据转为HEX形式查看,允许复制粘贴。WinHex软件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用SSCOM串口助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SCOM串口助手 试试!

SSCOM使用之前需要检测到串口,我是已经生成数据了,可以将数据移动复制

网友:
自己写一段小代码就好了啊,读取文件,然后十六进制输出不就好了嘛

网友B:
winhex自带功能的。

网友:
自己写一个就行了嘛,很多小工具都是自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hex自带功能的。

那就用它了

网友:
这个好办,自己写代码解决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