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勒震荡电路起振不了

楼主:
重新算了参数,求大神帮忙看一下为什么起振不了

网友A:
谐振回路,电容27pF,电感10uH,耦合电容却是43pF。你打算在哪个频率上振荡,计算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振回路,电容27pF,电感10uH,耦合电容却是43pF。你打算在哪个频率上振荡,计算过没有?

6MHz,计算过,不知道哪算错了。。静态工作点选的3V,1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6MHz,计算过,不知道哪算错了。。静态工作点选的3V,1mA

静态集电极电流还可以小一些,例如0.5~0.7mA。
集电极负载电阻宜大些,例如1千欧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MHz,计算过,不知道哪算错了。。静态工作点选的3V,1mA

仿真软件在仿真振荡电路时经常出错。
修改元件数值后,可以试试令初始状态某电容两端电压不为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