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并联APF的同异

楼主:
最近在看有源电力滤波器的相关知识,感觉串联型和并联型的APF在主电路拓扑上几乎没什么区别啊,只知道串联型的相当于一个受控电压源,工作时串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电容滤波型整流电路,并联型相当于一个受控电流源,工作时并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阻感负载型整流电路,小弟想问:单从主电路结构拓扑上看怎么区分到底是串联型的还是并联型的APF啊?   这两者是不是只是只有软件上的不同啊?   还有串联型的APF接入电路的方式和并联型的没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一个叫串联的一个叫并联的?  是因为正常工作时一个等效为串联进电路的电压源才叫串联型APF么?   问题比较Low,希望有大神看见能够给小弟解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感觉串联型和并联型的APF在主电路拓扑上几乎没什么区别啊”
确实看上去很相似。
但补偿目的和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A:
详细解说,可以参考陈坚《电力电子学》,308页开始。
不过,在此之前,先要弄清楚交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谐波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细解说,可以参考陈坚《电力电子学》,308页开始。
不过,在此之前,先要弄清楚交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

感谢您的回复!  既然串并联的结构差不多,原理上的不同怎么体现呢?   能通俗点解释么    我的理解串并联APF不都是直流侧电压和电网电压共同作用在电感两端产生与负载电路谐波电流极性相反的指令电流注入电网实现电网电流的正弦化么?   为啥串联型的就是等效成电压源并联型则等效成电流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