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6-09-28):
请教高手
为什么平面层不能全部连接成功
平面

网友A:
这样,在PCB图中,点击reports--board information—--report,往下拉滑动条,选中routing information,再点击reports。
看看出现板子的连线的相关信息,看看是什么情况
或者有的器件没有网络,需要到原理图中找原因

网友A:
上面说的是在AD软件中这样检查,,,

楼主:
我用的是PADS9.5

网友B:
我用的也是PADS9.5

网友C:
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