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时器不用打开EA和ET0也能正常开启定时?

楼主:
为什么定时器不用打开EA和ET0也能正常开启定时?

void main()
{
        TMOD=0x01;
        TR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T0=1;
//        EA=1;                         //为什么这里EA和ET0不打开,计时器T0也能正常打开?
        while(1)
        {
                if(TF0==1)
                {
                        TF0=0;
                        pp++;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
                if(pp==20)
                {        pp=0;
                        m++;
                        n--;
                        P1=n;
                        if(m==60)
                        {
                                m=0;
                        }
                }
                c0=m%10;
                c1=m/10;
                display(c1,c0);
        }
}

网友A:
你用的是查询法,跟中断没关系的。

网友B:
你这是软件模拟Timer,跟硬件中断无关的。

网友:
没有中断函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查询法,跟中断没关系的。

就是说中断其实没打开,只是定时器打开了?然后用软件来查询定时器是否溢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软件模拟Timer,跟硬件中断无关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中断没打开,只是定时器被开启运行了?

网友:
我也知道没有中断函数,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也能达到定时的效果,看上面函数好像是定时器一直在运行,然后自溢,手动TF清0。不是EA没打开、ET0没打开定时器就不能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中断没打开,只是定时器被开启运行了?

不,不。这个其实跟硬件定时器没关系的。你这个是纯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中断其实没打开,只是定时器打开了?然后用软件来查询定时器是否溢出?

是这样的,溢出会正常溢出,开中断之后溢出就会触发中断,不开中断溢出就不会触发中断,只是设置一个标志位而已。

网友:
if(TF0==1)  重点在这一句,是用软件不停的去查询,EA和ET0打开,是为了CPU自动执行中断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