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输出正弦波的有源晶振么?

楼主:
RT。

    有输出正弦波的晶振么?
    我只用过输出方波的。
    求助。。。。。。

网友A:
“有输出正弦波的晶振么?”
似乎是没有,至少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输出良好正弦波的设备,叫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正弦波的晶振么?”
似乎是没有,至少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输出良好正弦波的设备,叫信号 ...

刚才在网上找到了几个正弦波输出的,就是非常贵,100+刀以上。
看手册一般都是用在射频,雷达,蜂窝数据,测试仪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网上找到了几个正弦波输出的,就是非常贵,100+刀以上。
看手册一般都是用在射频,雷达 ...

“就是非常贵,100+刀以上”
那是当然。
贵,是因为产生振荡之后的滤波电路(将近似方波滤波成为近似正弦波)的成本要加在售价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网上找到了几个正弦波输出的,就是非常贵,100+刀以上。
看手册一般都是用在射频,雷达 ...

其实,用晶体产生振荡之后只要滤波即可得到正弦波。这部分滤波电路你完全可以自己做。自己做的话,占电路板面积肯定比较大,但成本可能比购买现成的产品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晶体产生振荡之后只要滤波即可得到正弦波。这部分滤波电路你完全可以自己做。自己做的话,占电路 ...

嗯,所以现在正在用方波的有源晶振滤波成近似正弦。
那玩意太贵而且采购周期可能比较漫长。

网友C:
这个感觉挺不错的啊,楼主做好能不能分享一下相应的经验啊,比如过程啥的

网友D:
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方波?没注意哎,不过我每次用示波器测量到的都是正弦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感觉挺不错的啊,楼主做好能不能分享一下相应的经验啊,比如过程啥的

可以看另一篇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195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方波?没注意哎,不过我每次用示波器测量到的都是正弦波啊

可以能有电容在是波形变形了。一般常用的都是方波的,正玄波很少一般是射频上的,而且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能有电容在是波形变形了。一般常用的都是方波的,正玄波很少一般是射频上的,而且很贵。

好,下次再重新试试看,完了拍个图上来瞅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网上找到了几个正弦波输出的,就是非常贵,100+刀以上。
看手册一般都是用在射频,雷达 ...

或可用一块Cypress产的PSoC芯片,稍组态一下就能出正弦波,就看波形精度够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可用一块Cypress产的PSoC芯片,稍组态一下就能出正弦波,就看波形精度够不够了。

感觉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