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坑”+ 秒回事件

楼主:
    说一个之前工作中遇到的事情,被坑了一整天。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在公司做的产品是车载导航,在掉电的时候Power模块会通知各机能模块要掉电了,你们有什么要处理的赶紧处理,处理完成后给Power模块返个ACK,Power模块收到所有人的反馈的ACK之后,设置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
    由于马上要掉电了,这时制品仅靠电容中的那点电量撑着了,所以要求这个处理必须要快,当收到Power模块的掉电通知后,各机能模块必须如果有变量需要保存就赶紧保存,要么就直接回复ACK,不能有长时间的处理,否则电量扛不住。
    某一天出了一个Bug,查到后来发现是有人在掉电的时候反馈Power模块ACK慢了。然后就挨个机能模块问,你在收到Power的掉电请求之后多长时间回的ACK?回答的基本都是保存下变量立马就回了,当问到Tuner模块时,得到的答复是,我是秒回的呀。
    问了一圈没什么进展,那就自己查吧。机器飞线,挂上示波器,挨个模块查时间。查来查去,查到Tuner了,发现他隔了1s的时间才给我返了ACK,这就是问题所在呀。前去找Tuner担当“对质”,你不说秒回的嘛,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复的呢?
    人家说,啊,对呀,秒回嘛,1s就回嘛。

    天雷滚滚呐,感情你这秒回是1s再回的意思啊。坑!这是个坑!!!

网友A:
秒回,23333.。。。
这个机制主动权跑到别人手里去了,应该在指定时间之后不回ack的,再次警告,如果收到第二次警告完之后延时非常小的一段时间,就强制把电都掐了,前段时间看iOS系统里面有个机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回,23333.。。。
这个机制主动权跑到别人手里去了,应该在指定时间之后不回ack的,再次警告,如果收到 ...

其实是有个Timer机制的,就是通知它的时候就开始计时,如果超时仍未得到反馈,就不管他了,认为已经OK。为了描述问题简单点,所以没有说明这一块的实际处理。

网友:
重新定义了秒回

网友:
这秒回真坑爹,说秒回的工程师要被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