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PWM脉冲参数测量

楼主:
(图片)

网友:
电原理图有误。
78L05的1脚、C14、C15、C17下端、LED负端这一NET,未接地。单片机电路将由于电源电压太高而损坏。

网友:
另外,78L05输入端加了个保险丝,不知道是何用意。保险丝在此毫无用处,什么也保护不了。

网友:
复位电路是不是也是有问题,建议仔细查看一下,也有可能是我搞错了!!!!!!

网友:
这是收藏的资料,如有错误可自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