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62612标准里有关COSΨ1 和 PF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一下哪位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IEC62612标准里有关COSΨ1 和 PF的关系问题。我们实际测试线路都尽量减少THD,可为什么IEC62612标准里图4,反而是PF>0.5的情况下,THD做的越大越容易满足标准要求呢,有些不解,望有人指点,谢谢!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
IEC62612标准是【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THD 总谐波失真
要根据IEC/PAS62612 对应 GB/T 24908-2010普通照明用自镇流LED灯性能要求
查一下 GB/T 24908-2010

网友:
另外,二者关系不是标准规定的,COSΨ1 和 PF的关系,cosφ是瞬间功率因数,当没有谐波时,PF=COS
PF值,全称power factor 即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一般情况下功率稍大一些的LED灯就要求工业照明场合PF值不低于0.9。
LED电源PF值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存在容性负载所致的,如果没有PFC电路的话一般PF在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