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拨拨码开关的拨码为什么变长了。。

楼主:
现在,搜索侧拨拨码开关。搜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长长的拨码。手里有实物,拨码在不闭合的情况下,比较松。轻轻一模,就能动。记得原来拨码比现在要短啊。那时的拨码就比较紧。现在这种长的的拨码,如果产品工作时,发生运动,可能与外界接触。那是不是就容易被碰动了?拨码状态被改变?现在有一个板子就用的现在的长拨码。心里不太踏实。还没有在实际环境中充分验证。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原来的短的, 改成长的。不知大家是否用过这种长拨码。一些小的移动,触碰会改变状态吗?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原来的短的, 改成长的”
看了半天,没弄清楚楼主“拨码变长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也可以在使用插针,配短路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原来的短的, 改成长的”
看了半天,没弄清楚楼主“拨码变长了”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图片,是现在市面上大多数拨码,第二个图是原来用过的拨码。拨码可以拨动的白色塑料,伸出的长度变长了,而且比原来松了,手一碰,就能动。我担心伸出的太长,容易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使用插针,配短路帽,

主要是用于现场调试,针对不同情况,进行配置。在工作室怎么都好说。有的产品用的贴片的那种。那样就得在外壳底部开口。当初没选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片,是现在市面上大多数拨码,第二个图是原来用过的拨码。拨码可以拨动的白色塑料,伸出的长度变 ...

如果是指拨柄伸出部分太长,那么你的担心有道理。
市场上应该有更好更适用的开关吧?不选择这种拨柄长的而且松动的开关就是了。

网友D:
第一种才是常见的,不存在什么“变长”,只是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产品而已。

网友E:
,,,,,,只是不同型号,是你们物料描述得不清楚,所以采购错了吧,并且来料检验也没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才是常见的,不存在什么“变长”,只是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产品而已。

第一种就是长的呀,而且现在大多数都应该是这样。原来的产品用过拨码伸出长度比较短的那种。感觉不太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不同型号,是你们物料描述得不清楚,所以采购错了吧,并且来料检验也没捡出来

要的和实际买的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在意可能被碰到的问题。那种伸出短的拨码,是很久以前用过,最近也没用这类拨码。

网友:
重要的是选哪种型号,都是有标准的,比如按照脚位来区分有直插式DIP和贴片式SMD之分,按照拨动的方式来分有平拨跟侧拨之分,最好找几家商铺或厂家比较一下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采购源料控制的问题吧,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并没有对原材料定质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