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楼主:
请问图中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图中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设计者的意图,可能是防止输入电压极性接反。
此电路输入接反后,标注“+12V”处没有电压。

网友:
没有看到完整的电路图,如果前面的X1601是交流电,那么这个二极管就可能是整流左右,如果不是交流电,那么就可能是防止后面的电容放电对前面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
你这电路怎么没有大电容?额,这二极管是防静电的吗/

网友:
V702是 TVS管,
V701只是防输入正负接反,假如接反,没有电流,后面的电路就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