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正负5V的电源 电压不均等

楼主:
由恒定电压源给电路板供电,出来的电压是正确的+—5V,但是到电路板上时候成为+2.2,-7.8,是不是电路板上的器件被烧坏了?

网友A:
“出来的电压是正确的+—5V,但是到电路板上时候成为+2.2,-7.8,”
建议检查公共线(地线)是否联接良好。
从图片上看,你好像只联接了两根线(一红一黄)。

网友:
看看“地”走线,哪儿烧断了。

网友B:
或者,楼主认为的“地”,不是真正接供电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楼主认为的“地”,不是真正接供电的地。

“或者,楼主认为的“地”,不是真正接供电的地”
dontium高见。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来的电压是正确的+—5V,但是到电路板上时候成为+2.2,-7.8,”
建议检查公共线(地线)是否联接良好。
...

后面还有跟绿色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楼主认为的“地”,不是真正接供电的地。

对的,只是10V电压分成两份,相对的地

网友:
这仅仅是一半,作为负载的那一半。
电源部分呢?没有电源部分的电原理图,尤其是没有电源部分的“地”,没法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只是10V电压分成两份,相对的地

问题的关键,就是“10V电压分成两份,相对的地”是怎么分的。
你贴出的图,恰恰没有这部分内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假地了,偏了,

网友:
好好把电路测试一下,对照原理图

网友:
查一下电流的流向,如果存在电流不经地直接从+5V跑到了-5V,这个电源地因为具有束流的作用,参考电位才准确。

网友:
谢谢各位,是电路板地线焊接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