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的最后一个项目:宽带上下变频器

楼主:
上下变频大家都清楚,就是频谱的搬移,宽带的也不例外,但是宽带信号的频谱搬移,和窄带的频谱搬移不一样,要考虑到带内的平坦度,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剩下的和窄带的变频几乎一样了。

我也是第一接触宽带的信号。之前做个项目是OFMD的图传发射机,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8MHz宽带信号。

下面接介绍下这次的要求,
下变频器
L波段QPSK的8MHz带宽信号,下变频到UHF频段。
本振参考信号由基带板提供
变频系统增益0db
功放输出3W
供电28V

上变频器
UHF波段QPSK的8MHz带宽信号(天线接收到的),上变频到L频段。
本振参考信号由基带板提供
变频系统增益30db
输入信号不大于-20dbm
供电28V
------------------------------------------------------------------
首先看到这个要求,第一感觉信号带宽太宽了,不像以前搞的都是窄带信号,从来没有弄过,先想方案,具体如下:

我的方案基本就是这样的,其中有些部分省略,由于基带信号与本振参考信号都是在一个端口输出,采用低通滤波器个高通滤波器分离开来,本振采用ADF4350,这个也是我经常用的PLL。混频器采用双平衡混频器。下变频后采用带通滤波器选出有用的信号,放大,在滤波器,之后通过功放发射出去。

首先方案确定了,开始画原理图,画PCB,结构图,自己设计结构布局,这个是最烦的事情,经过不懈的努力后出版图了,

根据pcb图开始画结构图,同时出去加工PCB和机加工。

一周后,拿到了实际的腔体,和pcb,焊好器件放在里面,刚刚好!

开始调试,测试。

首先采用信号源模拟出8MHz宽带信号,输入1680MHz,0dbm信号,经过下变频器后输出480MHz的信号,由于下变频器增益0db,所以输出信号也是0dbm。下变频后,带内平坦,带肩比将近50db。变频后的信号良好。

在用-20dbm信号测试。输出如下

输出信号也是如此。

下面测试上变频器,方案几乎一样的,就是下变频的逆过程,在这里不多罗素了,直接上实际测试图

测试如上,同样采用信号源模拟出8MHz宽带信号,-40dbm。输出-20dbm。!!!后期把中频放大器换了,最后总增益达到30db

上变频测试频谱良好。

在输入-20dbm信号。测试如下

由于输入信号过大,导致放大器非线性失真,导致信号畸变,出现带肩比不够。信号变差,通信不良。更换放大器或者减小前端的增益,提高放大器的线性度,或者增加AGC电路可以解决。

由于实际使用时,通过天线发射和天线接收,两端距离拉开,信号几乎都在-20dbm以下。所以几乎可以使用。

总结!
通过这个项目,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经历很多的崎岖过程,也体验过通宵的快乐!!!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攻克,最终实现。
加班!!!加班!!!加班!!!通宵!!!

困了就在调试车间睡一会

今天也是国庆放假的最后一天,明天下午就可以国庆七天乐了,我也一样,回我的大东北了。。。。明天下午出发.

总结出一句话,不怕有问题,就怕没问题。只要做项目肯定有问题,没有顺利的一下就搞定,只有在解决问题中才能得到提高。

提前祝大家国庆七天乐!!!

网友A:
那个腔体是怎么加工的?单独加工一个腔体岂不是成本很高?

网友:
都涉及到正交解码了?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腔体是怎么加工的?单独加工一个腔体岂不是成本很高?

床子铣的

网友A:
自己铣的啊,这是一个实心块掏空的吗?这得多大加工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铣的啊,这是一个实心块掏空的吗?这得多大加工量啊

数控车床不费力

网友:
经eric提醒,看到了楼主的床,一下子感动得哗哗的

网友:
贴近地毯层的空气浊度比较高,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是 OFDM图传吧

网友:
这次的不是ofdm,以前搞过ofdm的,这次的是QPSK宽带信号。

网友B:
我是说你第一篇写的OFMD应该是笔误

这边有个简易的网络分析仪,有没有兴趣一起DIY下。
http://hforsten.com/cheap-homema ... twork-analyzer.html

网友:
看到楼主的项目为自己感到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第一篇写的OFMD应该是笔误

这边有个简易的网络分析仪,有没有兴趣一起DIY下。
http://hfors ...

这VNA的软件有没有?

网友C:
楼主的腔体自己做的还是在外面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第一篇写的OFMD应该是笔误

这边有个简易的网络分析仪,有没有兴趣一起DIY下。
http://hfors ...

兄弟,我还蛮感兴趣的,可以跟你们一起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腔体自己做的还是在外面加工的?

外面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