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中功率电阻发烫

楼主:
现在设计一个电源,其中通过整流桥电路,到99V作为VDC,通过如下电路设计:

通过串入功率电阻和4742来设计出+12V的电源,跟开关电源中的芯片供电。目前,R36选用9.1K-2W,可以实现电路,但是使用过程中,比较发烫,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优化方案,降低此处功耗,减少发烫现象。
目前,有采用2个18K-2W并联,或者4个9.1K-2W两并两串,但是温升还是比较大。请教在不加风扇的情况,如何布置或设计可以降低温升。

网友:
99V电阻降压到12V,当然要发热,功率损耗太大了。
建议彻底放弃此方案,改用开关电源。

网友:
功率电阻就是发热的,更没有效率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