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SP432 LaunchPad上运行MicroPython

楼主:
首先需要下载国外网友BonifaceBassey移植的MicroPython,并编译源码,得到固件firmware.axf。编译的方法和编译STM32的方法差不多,需要安装gcc-arm-none-eabi。如果怕麻烦,就直接下载论坛提供的二进制文件吧。

在运行TI的CCS Uniflash,新建一个配置,选择XDS110 USB Debug和MSP432R401。

在Programs下,添加固件文件。

再点击Program下载固件。

如果是首次连接开发板,多半会提示升级仿真器固件,选择update。

升级后会继续下载固件。如果提示错误,检查一下JTAG Switch是否不小心拨到Ext Debug了。

下载后,就可以用终端软件连接了。XDS仿真器会出现两个串口,选择User UART那个。和其它版本不同,这里波特率需要设置为9600

进入后,可以按下Ctrl-D软复位,或者Ctrl-B,看看提示符是否出现。比CC3200好的是MSP432支持浮点运算,但是不支持大数计算。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个移植版本比较旧,还是1.8的版本,因此很多标准库还没有移植过来,如os、sys、machine等,所以大部分功能也就无法使用。

GXI

网友:
哎。有待完善,但是已经有了基本雏形

网友A:
支持操作SD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操作SD卡吗?

还没有测,估计是不支持的。

网友B:
楼主,想问问后来研究这个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问后来研究这个了嘛

没有,MSP432也没有人继续移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