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77S - ADC学习编程笔记

楼主:
1 ADC类型导致的配置区别
     F28377S的ADC类型是Type 4类型,我的理解是不同类型的ADC采样方式是不一样的:F28335ADC 采样序列可以配置为顺序采样和同步采样模式,而F28377S采样序列可以配置为round-robin or burst模式,这两种模式下面再讲解。
2 ADC上电配置步骤
  • 首先明确一点,ADC是专用管脚,不需要配置GPIO,所以可以直接配置ADC的寄存器
    1. //Write ADC configurations and power up the ADC for both ADC A and ADC B
    2. void ConfigureADC(void)
    3. {
    4.     EALLOW;

    5.     //write configurations
    6.     AdcaRegs.ADCCTL2.bit.PRESCALE = 6; //set ADCCLK divider to /4      //配置ADC时钟,ADC时钟有系统时钟直接提供参考时钟,计算的时候需要注意
    7.     AdcSetMode(ADC_ADCA,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SIGNALMODE_SINGLE); // 设置ADC的采样分辨率为12bit,单输入模式(区别于差分模式)

    8.     AdcbRegs.ADCCTL2.bit.PRESCALE = 6; //set ADCCLK divider to /4
    9.     AdcSetMode(ADC_ADCB,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SIGNALMODE_SINGLE);

    10.     //Set pulse positions to late
    11.     Adca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设置ADC的中断产生时机在转换完成后产生中断(Interrupt pulse generation occur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ion)
    12.     Adcb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13.     //power up the ADC
    14.     AdcaRegs.ADCCTL1.bit.ADCPWDNZ = 1;  //给ADC上电,注意需要延时1ms左右等待上电完成
    15.     AdcbRegs.ADCCTL1.bit.ADCPWDNZ = 1;

    16.     //delay for 1ms to allow ADC time to power up
    17.     DELAY_US(1000);

    18.     EDIS;
    19. }

  • 3 ADC采样通道、保持时间和触发信号配置,这里和中断配置在一起讲了!
    1. AdcbRegs.ADCSOC7CTL.bit.CHSEL = 14;  //SOC0 will convert internal connection B0
    2.     AdcbRegs.ADCSOC7CTL.bit.ACQPS = tempsensor_acqps; //sample window is 100 SYSCLK cycles
    3.     AdcbRegs.ADCSOC7CTL.bit.TRIGSEL = 5; //trigger on ePWM1 SOCA/C,这里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1.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SEL = 7; //end of SOC0 will set INT1 flag (这里一般配置为最后一个优先级的SOC即可!注意要随时修改,这里栽跟头了)(优先级放最后讲解,可以不用理解!)
    2.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 INT1 flag (如果不配置这里,那么ADC采样完成后中断flag不会置位,所以必须配置为1)
    3.     Adca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make sure INT1 flag is cleared

    在配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进行测试,有时候会使用13 temp sensor做测试用(需要注意必须先初始化此温度端口,然后在使用,否则ADC采样会被卡在这个地方导致莫名其妙问题)
    1. //Initializ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2.       //Note: The argument needs to change if using a VREFHI voltage other than 3.0V
    3.       InitTempSensor(3.0); (这里已经有现成的封装函数可以使用,直接调用即可!)(如果不初始化,会导致采样无法正常顺序进行,切记切记!)

    4.     AdcaRegs.ADCSOC6CTL.bit.CHSEL = 13;  //SOC0 will convert internal connection A13
    5.     AdcaRegs.ADCSOC6CTL.bit.ACQPS = tempsensor_acqps; //sample window is 100 SYSCLK cycles
    6.     AdcaRegs.ADCSOC6CTL.bit.TRIGSEL = 5; //trigger on ePWM1 SOCA/C

    4 epwm触发配置
    注意:epwm可以配置为在ZERO和PERIOD两个时刻都可以触发SOCA采样信号,所以在逆变器中可以连续采样两次,这个对于编程很重要,差点有栽跟头了,所以一定要看官方文档!
    1. void ConfigureEPWM(void)
    2. {
    3.     EALLOW;
    4.     // Assumes ePWM clock is already enabled
    5.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0;             // Disable SOC on A group
    6.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1;            // Select SOC on up-count
    7.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ET_CTR_PRDZERO;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注意这里EPWM可以配置为在ZERO 和 PERIOD时触发ADC采样,这和F28335不一样!又差点栽跟头了!)
    8.     EPwm1Regs.CMPA.bit.CMPA = 0x0800;              // Set compare A value to 2048 counts
    9.     EPwm1Regs.TBPRD = 0x1000;                      // Set period to 4096 counts
    10.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3;               // freeze counter
    11.     EDIS;
    12. }

    最后还有关于EOC  转换优先级 和 ADC采样结构等内容,作为了解性质,晚点补充,今天先到次为止!

网友:
楼主速度好快

网友:
您好,看见您的分享,推断您是DSP方面的高手。我最近在学习F28377D,手头上的资料都是英文的,看起来很费劲。冒昧的向您求取F28377D的中文数据手册或是带注释的一些例程,不知道您是否方便,非常感谢您~
如果可以,麻烦您发我邮箱2542420143@qq.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