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eeprom

楼主:
怎么去保存掉电时的数据啊

网友:
官网有例程

网友A:
结合基本读写函数,实现保存数据的动作。周期性的执行保存数据的语句。掉电前,就保存了掉电前的数据。

网友:
使能比较器,利用P5^5做电压监控输入,在中断比较器中断中实现掉电前数据保存,硬件上需注意:1>MCU最好单独供电,并有储能电容做好大于1000uF,2>,用二极管与其他耗电元件隔离.这样才能确保数据写入EEPO成功.
下面是我以前程序的部分截取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ceepo.h"
  #include "stcpusleout.h"
  #include "stcintcounter.h"
  /***********************************************
void ComparatorRountine() interrupt 21 using 1
{
        EA=0;
        WrDwordB(0x5000,Tcounts);
}

//*************************************************

  void main()
  {

        Io_Init(0,0x00, 0x00);
        Io_Init(1,0x00, 0x00);
        Io_Init(2,0x00, 0x00);
        Io_Init(3,0x00, 0x30); //00110000B=0x30
        Io_Init(4,0x00, 0x00);
//以下省区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合基本读写函数,实现保存数据的动作。周期性的执行保存数据的语句。掉电前,就保存了掉电前的数据。

我现在正学到eeprom这块了,您有类似的代码吗,想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学到eeprom这块了,您有类似的代码吗,想参考下

没有,不过你可以在stc官网下载,我大概看了一下,stc15的串口读eeprom的程序,是有的。可以看看。

网友:
使用FLASH编程指令,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好几年前搞过STC单片机的所谓eeprom,据我所知好像其实是对flash进行操作,伪eep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过你可以在stc官网下载,我大概看了一下,stc15的串口读eeprom的程序,是有的。可以看看。

是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几ms去写一次eeprom?,这样eeprom寿命缩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几ms去写一次eeprom?,这样eeprom寿命缩短啊

如果频繁的读写不能接受,看看能不能改硬件,加个电池什么的,外部掉电了,电池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我打算先频繁的读写,试试效果咋样,

网友:
要不就是加电容等电路在短点的时候能有点电量供他保存,要不就是变化一次保存一次,要不就加个电池,让单片机在外界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一般用于计时)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