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级问题 mos管的s d极能不能对换?

楼主:
以前记得看到一句话说mos管可以对换 然后画板得到时候就没管这两个脚了 结果调不通,查了下 意思是J场效应管EFT可以换 mosfet不能。是这样吗?那是不是只能割线了

网友A:
MOS管是MOSFET的简称,它仍是FET。
某些MOSFET可以S、D互换,某些不能。这是制造工艺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MOSFET的简称,它仍是FET。
某些MOSFET可以S、D互换,某些不能。这是制造工艺的原因。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判断这个MOS管的s d可不可以互换呢

网友:
MOS SD两极有体二极管,一般情况不能互换着用,只是电流方向两边都可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判断这个MOS管的s d可不可以互换呢

目前来说,分立的MOS管基本上都是S、D不能互换的。这类MOS管的datasheet中符号就有一支二极管,显然S、D不能互换。

集成电路中的MOS管可以互换。不过在集成电路中各管已经联接好,是没办法互换的。
要想知道某型号管子是否能够S、D互换,看该型号datasheet即可。

网友:
保险起见应该是不能,从Vgs控制的角度,当然mos管也有体二极管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和参杂,埋层很多工艺制造都有关,最好别换,少一个mos管没啥的,把你电路的其它东西搞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为什么要把源级、漏级调换啊,估计不行

网友:
楼主是想让大家给他免费上电路基础课
场效应管的基础知识

网友:
除非这元件是专为直接使用交流电而设计的,否则,任何有源器件的功率端 都不宜甚至不许换着用。

网友C:
能互换就不会分DS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互换就不会分DS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互换就不会分DS极了……

跟真空管不同,晶体管在原理上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像真空管(屏阴不同)那样的不对称结构的性能比对称结构好得多。

网友:
有可以源漏互换的分立mosfet型号嘛?一直想找个看看特性。谢谢。

网友:
方法1:两个MOS管手拉手使用,S接S或者D接D,让两个MOS的体二极管互相截止
方法2:用一个P和一个N mos搭成传输门,或者干脆用集成的传输门方法3:用镀金触点的小型信号继电器,继电器传输肯定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