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帖

楼主:
LED量子阱内电子与空穴波函数的分离会抑制复合效率。怎么样才能实现只对非辐射复合的抑制,不影响辐射复合效率??

网友A:
好复杂。。看都看不懂在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看都看不懂在问什么。。

就是载流子波函数分离会抑制辐射复合和非辐射复合,前者是好的(不希望被抑制), 后者是不利的 (希望被抑制),所以有没有种可能只抑制非辐射的,不影响辐射复合.....

网友B:
是准备要写论文的节奏……

网友C:
还是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准备要写论文的节奏……

没没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极化电场会使量子阱里电子与空穴的波函数的重合区域减小 即二者波函数分离  波函数的分离意味着电子与空穴的复合几率的降低  所以进而降低了辐射复合与非辐射复合的效率  好的方面是非辐射复合的降低 但不利的是辐射复合亦降低  所以怎么能在降低非辐射复合的同时不影响或者提高辐射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极化电场会使量子阱里电子与空穴的波函数的重合区域减小 即二者波函数分离  波函数的分离意味着电子与空 ...

哦哦,,
这种研究需要什么实验设备验证呢,呵呵,确实不太懂,希望楼主有机会给大家普及

网友E:
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我太Lo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我太Low了

没有 可能研究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哦,,
这种研究需要什么实验设备验证呢,呵呵,确实不太懂,希望楼主有机会给大家普及

这个应该就材料与结构进行设计改善  用软件仿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材料与结构进行设计改善  用软件仿真分析

那种仿真软件可以分析,,不妨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