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浮点运算一直显示溢出

楼主:
手头有两块相同的DSP板,烧写同样的程序,在线仿真时观察变量发现,两者结果不同,一个正常,另外一个显示计算结果1.#INF ,多次都是这样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说明变量的输入值不一样呗。

网友:
两个板子的输入和计算过程是一样的吗。在程序中,显示输入值,看看是否一致。计算过程的中间值是否一致。到哪一步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