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升压用变压器如何选型

楼主:
大家好:
      我粗略的画了一个超声波升压电路,输入控制信号为方波,相位差180°,输出信号为正弦波,频率200KHZ,如下图所示。
初级上下两个绕组的绕线方向应该是相反的吗?
除了绕线方向和线圈匝数,线径,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注意?
该怎么向变压器厂家表达我的想法。

网友:
“初级上下两个绕组的绕线方向应该是相反的吗?”
应该这样绕:始端记作1,绕到2,然后从2端同前方向继续绕到3。
1~2和2~3,绕向相同。

网友A:
“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注意?”
不知道你的超声波频率多少,但肯定20kHz以上,否则不能称为超声波。
在这样的频率下,次级绕组必定线径细匝数多。此时需要注意次级绕组的绝缘,宜分段绕。

网友A:
“输入控制信号为方波,相位差180°,输出信号为正弦波”
输出为正弦波,那是因为变压器初级等效电感和电容C1C2构成谐振回路,滤除了大部分高次谐波。
这样的电路,驱动信号(你已画在左上和左下)不能高电平占180度。应留出死区,即留出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两管均关断。换言之,每支功率管导通角小于1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控制信号为方波,相位差180°,输出信号为正弦波”
输出为正弦波,那是因为变压器初级等效电感和电 ...

谢谢maychang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控制信号为方波,相位差180°,输出信号为正弦波”
输出为正弦波,那是因为变压器初级等效电感和电 ...

maychang您好,
初级线圈的匝数该怎么确定呢?
次级线圈的线径是根据输出功率的大小来决定的吗?
初级等效电感是直接告诉供应商做到多少,还是做回来用电桥测试,再确定C1,C2的电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注意?”
不知道你的超声波频率多少,但肯定20kHz以上,否则不能称为超声波。
在这样 ...

maychang,您好!
频率是200KHZ,我向用来测水的深度,30米左右。发射功率需要达到多少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您好,
初级线圈的匝数该怎么确定呢?
次级线圈的线径是根据输出功率的大小来决定的吗?
初级 ...

从你要求输出正弦波这一点看,其实不必使用两支功率管,完全可以使用一支。
要求输出正弦波,类似于高频电路中丙类放大器。功率管导通时对LC谐振回路提供能量,功率管关断时完全靠LC谐振回路中存储的能量提供给负载。
当然,用两支管子也有好处:变压器铁芯中没有直流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您好,
初级线圈的匝数该怎么确定呢?
次级线圈的线径是根据输出功率的大小来决定的吗?
初级 ...

“次级线圈的线径是根据输出功率的大小来决定的吗?”
是的。不过通常次级电流相当小,而绕制时太细的线强度不够,所以细到0.07mm左右就不能再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您好,
初级线圈的匝数该怎么确定呢?
次级线圈的线径是根据输出功率的大小来决定的吗?
初级 ...

“初级等效电感是直接告诉供应商做到多少,还是做回来用电桥测试,再确定C1,C2的电容值?”
通常电感量可以向供应商提要求,供应商往往用改变气隙的方法调整电感量。但初级匝数是要你提供给供应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您好!
频率是200KHZ,我向用来测水的深度,30米左右。发射功率需要达到多少瓦?

“发射功率需要达到多少瓦?”
那就要看你接收的灵敏度了。接收灵敏度高,发射功率就可以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您好!
频率是200KHZ,我向用来测水的深度,30米左右。发射功率需要达到多少瓦?

超声发射电路,应该和换能器一起设计。因为换能器并非纯电阻,其阻抗含电抗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