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激光雕刻机求助

楼主:
现有一台小型CNC雕刻机想改激光雕刻机步进电机是57 3A的控制板是mach3 电机驱动是tb6560
是不是把mach3控制板换了,需要换成什么控制板,还需要加什么
这2个激光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不太懂CNC,激光雕刻机需要XYZ三轴都可以运动,另外还需要考虑激光头及散热,所以起码你要把控制刀具运行变成控制激光通断,这就需要辅助的驱动电路还有相关固件升级。建议你看下网上DIYCNC和DIY激光雕刻机的帖子,对比下,然后再来论坛提具体点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到淘宝上找找别人的小型激光机的方案,之前我看到别人做了个PC软件,控制很方便,如果你有机架,我觉得可以参照3D打印机的做法,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有MACH3的板子,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实现的了,但是编写程序会比较麻烦

网友:
雕刻机改光雕,想想应该不是太难,关建在于软件,至于你说的控制板仿佛用不着换吧!从原理上来讲,你只需要把雕刻头电机换成电头,原来的刻头上下移动转换成光头的开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要增加控制模块,主要是增加固态继电器,还有就是改造后不一定速度块,毕竟雕刻机的丝杠干激光的工作,速度要慢

网友:
简单来讲机械雕刻机的Z轴切削是有位移进给量控制的,而激光雕刻机在Z轴方向上的蚀刻是靠激光功率控制的。

某宝上卖的很多都是2轴激光切割机,软件支持位图灰度浮雕功能。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5232428873

小型桌面激光雕刻机,性价比高,需要可以进去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