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20米内的传感器,应该选择哪种方案啊?

楼主:
原来想把一颗温湿度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传感器使用I2C或PWM通信
传感器离单片机的最远距离能有20米距离

单纯使用I2C传输20米还要求稳定肯定不行

第一个我想到把传感器换成PWM输出的
PWM输出经一颗RS485芯片转换
单片机使用RS485接收后检测PWM占空比
因为是温湿度传感器,有两路PWM输出

如果都使用RS485芯片转换需要2颗RS485芯片
3.3V供电传输线最少要6根(2根电源,2*2根485通信线)
不太划算

另一种方案是温湿度传感器有一个SELECT引脚
可以让一路PWM切换输出温湿度数据
这样一颗485芯片就可以实现
3.3V供电需要5根传输线(2根电源,1根SELECT,2根485通信线)
SELECT如果用TTL电平长距离传输还可能有干扰会造成不稳定

还有一种方案是加一颗单片机和一颗485
便宜点的单片机不到1元可以搞定
3.3V供电
这样传输线可以使用4根(2根电源,2根485通信线)
主机可以多个传感器共用一个接口

还有一种是使用一颗单片机+一颗LDO
供电参考4-20ma电流环
主机经一颗电阻为远端传感器和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通过AD和NPN三极管控制环路上的电流大小传输数字信号
比如5~10mA代表0,11~20mA代表1
单片机的+LDO的成本要比485便宜
使用5V供电时只需要2根电源线成本会低很多
只是没有经过测试,不知道是否会稳定

目前能想到这几个方案
不知道选哪个
有些小纠结
有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否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如果只做一套,多20块成本又怎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要是批量了,才需要考虑综合成本。

网友:
额,二十米线材多少钱?
也许无线更便宜。

要666

网友:
要量产的东西 成本也要考虑的

网友A:
传感器放的地方温度能达到70度无线方案器件太多 温度过高时怕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放的地方温度能达到70度无线方案器件太多 温度过高时怕不稳定

一般无线IC工作温度都做到85摄氏度,且有余量

网友:
要稳定可靠,当然是电源线与通讯线分开稳定可靠,容易设计也容易维护。
为省20米线材,牺牲一点可靠性,增加一些设计和维护工作量,值得不值得,只能你自己判断。

网友:
电流环那个可以一试

网友:
无线方案容易出问题 而且成本太高

网友:
是啊 单片机+485方案最成熟 成本也还可以
电流环如果能实现成本最低 不过开发难度大 稳定性也不好说

网友:
还可以用LIN之类的单线总线,不一定用现成的,利用其原理即可,俺在近三十年前就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