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全双工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单片机每隔1ms以500K的波特率发送33个字节的数据给上位机,单片机接收,发送都使用中断;现在我上位机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不了数据,可能是因为一直处于发送中断而进入不了接收中断的原因吗?

网友:
“可能是因为一直处于发送中断而进入不了接收中断的原因吗?”
那只能检查你写的程序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把其中一个去掉,然后测试另外一个。或者是单片机在接收到数据后再发回计算机,这样看看。

网友:
发送和接收功能分开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好像已经知道问题了

网友:
用FIFO缓存,在程序也可以加一级大缓存,定时中断程序判断是否有数据要发送,接收中断程序把接收FIFO的数据搬到应用程序的缓存再处理。接收中断尽量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