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电路能简单实现双电源的切换吗?

楼主:
所有问题我都打在图片上了,请帮我看下该电路是否能简单实现双电源的切换,作品是想做个时钟,因为朋友想没事关着,想看再打开开关看,可是一旦长时间开着对电池耗电大,因为她不想总是连接着线,所以我想能不能换成双电源,弄成个可充电式的,所以在此像大家请教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A:
这样好像不合里,楼主可以添加DS1302,这样不开不显示,打开显示时间

网友:
“帮忙看下这电路能简单实现双电源的切换吗?”
百分之百不能实现。
4.8V那一路,已经直接短路到地。
不用切换,电路接好,电池就耗光了,而且有电池发热漏液的危险。

网友:
正确的电路如上。
两支二极管应该用萧特基二极管。图中使用双二极管是为了节省电路板面积,也降低成本。如果用两支分立的萧特基二极管,当然也可以。

另外,锂电池不可能每节1.2V。

网友B:
4楼电路,5V电源不能对4.8V电池充电。
需要充电的话,另加充电电路。

网友:
如果换成3.7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像不合里,楼主可以添加DS1302,这样不开不显示,打开显示时间

我是长期打开的时候会耗电大,原来确实用电池,然后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楼电路,5V电源不能对4.8V电池充电。
需要充电的话,另加充电电路。

如果电池换成3。7v,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换成3。7v,是不是可以呢?

如果电池改用3.7V,那也要3.7V的这个电池是可充电电池才行。须知不是所有电池都可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换成3。7v,是不是可以呢?

首帖图中电池改用较低电压的可充电电池后,要电路简单,可以在4楼图中的D2两端并联一支适当的电阻。
5V有电,一方面经D1对负载供电,另一方面经电阻对电池充电。5V掉电,由电池经D2对负载供电。显然,这个充电电流应该接近涓流充电的电流,不能很大。
充电电流不能调整,是其缺点。对这么简单的充电电路,只能如此。

网友:
用二极管的自然切换似不太合适。
1、刚充满电时的电池会超过5V,而且原5V电源也未必非常准,或许偏低些,这就会消耗电池。
2、二极管的压降对电池来说很可惜。
建议用MOSFET控制。

网友:
想了下。上图似也不合适,因5V电源会通过FET的体二极管灌向电池。
还得加二极管,但这要就会有管压降。
再想想有啥好招...

网友:
搞个时钟芯片不就行了嘛,时钟芯片功耗很低呀

网友:
C51应该是3.3V的那一种吧,如果这样,建议啊,使用个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11、12楼的电路还是错的,越加越复杂了...

网友:
还要给电池充电的,,电路太简单可不行
另11楼的电路应该是PMOS才对

网友:
这个显然是不行的!直接短路了……

网友:
现在还有充放电一体化模块,输入5v,输出也是5v,中间接了一个锂电,这个成本有点高,某宝上5V1A的要12块.

网友:
切换可以,但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看看这个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