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浏览器最多可以打开多少窗口?

楼主:
平时爱逛各电子论坛,使用搜狗浏览器,每天关闭时都是直接点击浏览器的关闭按钮全部关闭,不是点击窗口关闭按钮逐个关闭,然后第二天打开就是昨天关闭前的页面,始终保持在每天20几个标签页同时打开同时关闭的情况。今天连续打开了45个窗口,再打开新窗口时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有的显示一半,有的完全不显示,是不是浏览器对打开的页面有限制,打开的页面数量应该也是浏览器性能衡量的一个标准吧?大家的最多能正常打开多少页面?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打开了67个窗口,无压力。

网友:
二十几个后会提示某些窗口已经崩溃,需要重载

网友:
看电脑  我用过QQ浏览器  打开二三十个毫无压力 不过内存基本要满~~~

网友B:
我使用CHROME一般开十几个进程 最多的进程开二三十个页面 没什么问题

网友:
觉得应该和电脑配置、页面大小有关系

网友:
浏览器占用的是计算机的内存(缓存?),特别是一些页面的flash加载很耗内存的。所以有的时候网页看电视几集之后会有点卡,要关掉浏览器重新开(就是释放缓存再重新加载)。一旦内存占用比过大,机器就会假死(浏览器卡死),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判定浏览器无反应,要求强制结束程序了😔。所以这个得看你的内存条多大,还有就是页面占用的缓存(flash就是大头)。over。

网友C:
刚试了一下打开100个没有压力,用的safari,11年初的MB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一下打开100个没有压力,用的safari,11年初的MBP。

有没有试一下访问国外网站100个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CHROME一般开十几个进程 最多的进程开二三十个页面 没什么问题

平时就20多个,没问题,今天开多了,45个是个瓶颈,后面的页面不显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打开了67个窗口,无压力。

神马浏览器可以67个窗口,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马浏览器可以67个窗口,利害

360.
ctrl+k快捷键,复制EE的标签,67个,每个都是重新加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一下访问国外网站100个窗口

我就顺手试了一下eeworld的网页,国内外的网站理论上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一下访问国外网站100个窗口

还有我没有开flash,平时flash都是禁用的!

网友F:
我只知道 网页开多了很吃内存 平常不干正事的时候打开浏览器看网页 打开20 30个看资源管理器 内存占用最高的就是浏览器了

网友:
火狐送送几十个

网友G:
跟电脑性能也有一定关系的,浏览器开很多界面是很吃内存的,特别是一些大型的网站,同时浏览器的性能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跟电脑性能也有一定关系的,浏览器开很多界面是很吃内存的,特别是一些大型的网站,同时浏览器的性能也是很 ...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评测浏览器性能的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知道 网页开多了很吃内存 平常不干正事的时候打开浏览器看网页 打开20 30个看资源管理器 内存占用最高 ...

占内存是肯定的,想知道浏览器允许打开窗口的数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评测浏览器性能的网站?

这个倒是不清楚,但是对于各大浏览器是有相应的评测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