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LCD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下各位前辈下图中SC和EC的意义,按手册上SC和EC应该是设置一行访问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在一些开源的代码中,大家都只是设置了SC,而EC并没有太多关注,十分不解,清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LCD的驱动IC为9341

网友:
没看过这个驱动,确认一下,EC在通信过程中,是不是一直维持一个特定的信号不变?如果不配置EC,是不是EC每次上电,都会处于一个特定的默认状态。如果这两点都是这样,不配置EC,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