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使用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LED灯接的是红外发射管,集电极电阻接的为200欧姆,基极电阻为10K,电压为3.3V,为典型的三极管开关接法,我想问的是为啥二极管亮度不够啊?(用手机摄像头看的)

网友:
电源是3.3V,R2为200欧姆,R1为10K

网友A:
灯没亮,可以测一下三极管开关开没有,R1再小一点,IO要为高时才亮
要根据用MCU的手册看用的IO的驱动电流有多大

其实按2楼说电源是3.3V,可以直接IO接个270---470欧电阻驱动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没亮,可以测一下三极管开关开没有,R1再小一点,IO要为高时才亮
要根据用MCU的手册看用的IO的驱动电流 ...

单片机是MSP430,引脚电流没那么大

网友B:
要增加流经LED的电流,是不是减小R1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增加流经LED的电流,是不是减小R1的阻值就可以了?

流过发光管的电流
1、若三极管已饱和,则取决于R2;
2、若三极管未饱和,则取决于R1。

“亮度不够”—— 本来红外光肉眼就看不见,用摄像头看的话,除电路和管子本身的参数外,还被摄像头的感度左右,是个说不清的事,如何判断是否真的“亮度不够”呢?不如贴出发光管的手册看看如何。

网友:
电阻减小试试看

网友:
R1是10K,9013,应该可以正常驱动的。
可以查一下二极管的参数,如果工作电流允许再大一些,将R2改小一点。

网友:
楼主:驱动红外发射管只能是38KHZ占空比30%左右的脉冲,岂能用直流直接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增加流经LED的电流,是不是减小R1的阻值就可以了?

根据图中给出的和文中给出的数据计算,三极管必能进入饱和状态。如6楼所说,在此状态下要增加发光管电流,应该减少R2。

网友:
了解电路状态靠测量。要想知道发光管中电流,当然也是靠测量。
而且要测量发光管中电流非常简单,万用表测量R2两端电压即可。

网友:
要确保驱动晶体管饱和,注意基极电流以及LED的限流电阻取值。如楼上所言,通过测电压的办法获得电流,再根据晶体管电路的基本计算方法确认电阻取值是否合理。430的驱动应该够,注意IO要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图中给出的和文中给出的数据计算,三极管必能进入饱和状态。如6楼所说,在此状态下要增加发光管电流 ...

对的,现在能用了

网友:
我知道原因了,是因为红外发射数据的时候有个占空比的问题,因为占空比较小,所以应该把瞬时电流调高一些

网友:
这里可调的就R1和R2,R1可以用小些比如1K,R2根据想要的亮度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