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查找错误

楼主:
我用g2553想实现两个led一亮一灭,用pwn控制的,为啥结果是两个灯全亮。

网友:
能不能通过改变周期,占空比,实现两个灯都灭,如能实现,调整两个引脚输出的参数,就可以实现一亮一灭。要是怎么调整,灯都没有变化,看看引脚功能配置,定时器等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