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就不告诉你SSD的这些事儿!

楼主:
原文地址

 SSD现如今虽然还是很贵但是可以说普通消费者已经可以接受了。其普(jiang)及(jia)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厂商在闪存颗粒的“偷工减料”和主控缓存的提升以及算法的优化。 由此来看,在选择ssd的时候只要注意闪存颗粒,主控,缓存以及算法这4个因素就可以了。  一、 闪存颗粒
  闪存颗粒是觉得SSD好坏最重要的因素,颗粒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使用寿命和性能。同时,闪存颗粒的成本也直接决定着SSD的价格。(一般来说颗粒的成本占到了SSD整体成本的80%)
  (一)正片 白片 黑片
  1、正片就不多说了,原厂片,经过原厂的检测,INTEL
  镁光三星东芝 都打着自己的LOGO直接做进去,你想拆开看随时可以看。
  2、白片,其实也是各家闪存厂家做出来的芯片,但是没有经过原厂检测,而是直接打包卖给下游的SSD厂家,由他们自己测试和筛选,现在主流的颗粒,制程已经稳定了,近期也没有爆出要上新制程的消息,所以良率已经相当高。而且白片的价格优势是正片没有的,所以选一个相对可靠的SSD厂家的都不会太离谱,毕竟别人也不会拿自己的售后渠道开玩笑。 在内存行业,用掉档片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威刚万紫千红,全系列都是镁光筛出来的掉档片,专门搞一个品牌负责出货,从质量上看,还是不错的,令人诟病的就是不能超,一滴噶都不能,时序也相当难看,不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也足够用了。
  3、黑片肯定是最差火的,就是这样OCZ也用过啊,于是爆出来售后率超过30%,这个时候也就开始让大家关注闪存片是不是正片了。 以上除了黑片必须不能买以外,无需纠结,其实大部分黑片都拿去做U盘了,所以 也不用太担心。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传说中叱咤风云的“黑片”。很多山寨的SSD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劣质的闪存颗粒,俗称的“黑片”,造成SSD性能直线下降,引发不稳定、用户易丢失等问题。用户购买SSD时,商家总不能将其拆开给你认证闪存的好坏,所以有必须深入了解下SSD的闪存颗粒。

从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黑片:这里印刷的只有SSD FLASH 但是却没有品牌的标识 白片:打上自己的品牌标识。
  (二)SLC,MLC,TLC (SLC、MLC、TLC、QLC的区别 闪存知识普及)
  1、估计稍微关注闪存颗粒的人都知道有3种颗粒:SLC,MLC,TLC。SLC最好,TLC最差。其主要差距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就是使用寿命,厂商为了节省成本经常宣称TLC可以完全满足消费级市场的使用需求。但个人觉得TLC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并不能完全满足。对于一些中重度的使用者来说用3年就可能出现问题了。现在来说TLC和MLC的SSD价格差距并不大。以128G为例,价格差距不到200元。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省钱去冒着丢失数据的风险买TLC。现在市场主流的是MLC颗粒的,MLC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足够的。除非质量问题否则不会出现寿命问题的。截取一个上的表格就可以看出三种闪存的差距:

SLC = Single-Level Cell ,即1bit/cell,速度快寿命长,价格超贵(约MLC 3倍以上的价格),约10万次擦写寿命
  MLC =Multi-Level Cell,即2bit/cell,速度一般寿命一般,价格一般,约3000---10000次擦写寿命
  TLC = Trinary-Level Cell,即3bit/cell,也有Flash厂家叫8LC,速度慢寿命短,价格便宜,约500次
  2、一般来说大厂的颗粒都是比较靠谱的,出货量较大的有 三星,东芝, 镁光,intel
  这四家厂商已经涵盖了大约90%的市场,其质量性能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其中三星的颗粒制程最先进,已经达到了10NM。不过这在实际使用中差别不大,功耗性能和19NM的差距并不明显。 东芝的闪存颗粒主要供给sandisk,浦科特等厂家,也是十分不错的。 镁光的闪存一般只出现在自家的SSD上,虽然之前OCZ的白盘事件镁光脱不了干系,但是用在自家SSD上的颗粒还是有质量保证的。 Intel的颗粒也主要是自家使用,质量是非常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楼主自用的就是浦科特M5S,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M6S出来了 总的来说选择这四家的颗粒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TIPS:
  颗粒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工作方式--同步或者异步。
  高端一般都采用同步,中低端一般是异步。这个比较无聊,主要是由于不同的闪存颗粒和主控之间的接口标准造成的。
  东芝和三星采用的Toggle标准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都是异步的。不过
  Toggle异步性能和ONFI同步是没什么区别的。重点在于采用ONFI标准的intel,镁光,sandisk其异步的性能和同步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不过采用ONFI异步的比较少,常见的SSD大厂产品中使用ONFI异步的可能只有OCZ 的Agility3(虽然OCZ这货已经倒闭了吧,但是还有不少存货)。国产厂商不太了解,就不具体说了。
  二、主控
  主控就和电脑的cpu一般同样的十分重要。一个好的主控可以帮助颗粒发挥最大的性能,同时一个差的主控也会毁掉好的颗粒。现在市面上比较主要的主控来自于三星,SandForce, Marvell。
  (一)SandForce是现在市场上最普及的主控品牌了,现在SSD最常见的两种SandForce主控是SF2241和SF2281。用SandForce主控的SSD性能好坏可以说是由厂商决定的,主要是因为各厂商用的闪存颗粒不一样,同步和异步闪存使得用同一款SF主控的SSD性能差别20%。具体到厂商来说金士顿SF 主控的SSD性能甚至不如sandisk的U盘,OCZ之前用的SF主控的SSD因为黑片闪存经常死机,intel用SF主控的性能平平,价格相对有点贵。总体来说用SF主控的厂商不是有点奇葩就是纯粹为了省钱。其实SF主控也不是很差,但是其算法需要较高的压缩率才能有不错的性能。但是高压缩率容易出错(OCZ就是例子!性能看起来很好实际寿命比一般的短!)。厂商的软件优化和颗粒质量不一导致SF主控名声实在一般。
  (二)Marvell作为机械硬盘主控的老牌厂商,在主控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实力。应该说其主控无论从性能,寿命上来说都是三家最好的。浦科特和镁光上一代的产品都采用的是Marvell 9174主控,再加上其存储颗粒也很优秀。其上代产品镁光的M4和浦科特的M3销量和口碑都是不错。新一代的浦科特M5和镁光的M500也用的是最新的Marvell 9187主控,性能在最新一代的SSD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三)三星MDX主控源于自家的移动处理器,虽说之前和主控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其新一代MDX主控的性能还是可圈可点的。其算法和Marvell类似,所以其性能比SF主控要好。三星自家的840 VEO和PRO都采用的自家主控。
  SandForce的主控市场占有率第一,客户包括英特尔,金士顿,威刚等一线SSD品牌。SandForce凭借其唯一无二的压缩算法并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包括PCB设计和固件算法,受到众多厂商的欢迎,尤其是国内的SSD品牌,绝大部分都采用SandForce主控。
  优点:支持SATA 3.0接口;持续读写能力强;兼容各种类型的闪存;依靠独特的DuraWrite技术与智能限速功能延长SSD寿命。
  缺点;稳定性差,时有发生因颗粒,固件,SATA3.0接口兼容性问题而引起各种怪问题;使用时间久后易掉速,可靠性欠佳。

Marvell主控是一款非常成熟的主控方案,采用非压缩算法,目前市场占有率仅居于SandForce之后,但采用Marvell主控的SSD销量遥遥领先,代表品牌有美光与浦科特。其中美光M4已经得到用户广泛认可,但因固件的保留与对闪存颗粒的挑剔性,镁光继M4后再没出过新品,反倒是浦科特将Marvell主控玩的炉火纯青,依靠其母厂建兴的强大固件优势,短短一年时间推出三代产品,硬是将Marvell的短板读写性能提升到新的高度,新一代M5P采用第三代Marvell主控其强悍程度空前,让SandForce主控阵营吃尽苦头。
  优点:支持SATA3.0接口;综合读写性能极强;稳定性绝佳;用久不易掉速
  缺点:固件保留与颗粒的挑剔性不得不担心它的未来。
  三星旗下的S4LJ204X01-Y040主控芯片采用非压缩算法,
  三星自主研发,主要应用于自产的830系列固态硬盘。S4LJ204X01-Y040主控是首款拥有三颗物理核心的处理器,可以同时多任务处理,大大提升了主控的数据吞吐量和运作效率。再搭配独家的固件算法,闪存颗粒与缓存,这款主控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优点:业内首款三核心主控,4K多线效能优秀,稳定性能不错。
  缺点:固件上尚有待改进空间

OCZ自2008年涉足SSD领域以来,深知主控对于SSD的重要性,不想以后受制于人就必须拥有自家的主控,收购Indilinx后,OCZ动作就不断,立马推出了采用
  Indilinx Everest 2主控的Vertex 4,这款主控的架构与Marvell非常相似,加上OCZ独家提供的固件,这款主控具有出众的随机读写能力(IOPS),令其他阵营的主控为之侧目。 优点:拥有非常强悍综合读写性能! 缺点:过分依赖固件算法来提速,稳定性与寿命方面有待检验!
  自从OCZ爆了黑片事件后,基本濒临倒闭了。

(三)缓存
  配合主控要有一个合适的缓存也可有效提升SSD的寿命和性能。新一代SSD主要采用的是DDR3 1GB缓存。同时也有才用DDR2缓存的。总体来说不同的缓存造成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在这里就不具体赘述了。
  (四)软件算法
  总的来说MDX和Marvell主控的算法很不错,在保证寿命的同时有着不错的性能。但是具体针对840 EVO受制于TLC颗粒为了延长使用寿命采用了高压缩率,所以不太推荐。SF主控本身算法并不是太好,再加上颗粒质量参差不齐,各家厂商的性能和寿命相差很大。所以在不了解厂商优化水平的情况下不推荐购买SF主控的SSD。
  不要被跑分给迷昏了双眼
  测试成绩应该如何看?5款SSD固态硬盘测试工具汇总及使用指南
  不知道您曾经选购SSD时看中的是不是硬盘标签上标识在显著位置的读写速度?“某固态硬盘读写速度高达500MB/s以上”“500MB/s速度秒杀全场?”小白看到这样宣传标语惊喜不已,而实际软件测试中确是如此,所谓500MB/s以上速度应该是指SSD的持续读写速度(绝大部分都是ATTO测试出来的)。这样速度有没有意义呢?SSD强弱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何去看待软件跑分?
  关于SSD比较,一定要 同容量,同接口,同平台比较才有意义,SSD 容量越大,闪存通道数越多,这里就有点像我们的内存条,双通道比单通道块。其实更形象的理解固态硬盘,就是颗粒带宽乘以片数,颗粒带宽相同的情况下,片数越多,则越快。
  读取速度,大多数固态硬盘已经都能把SATA3.0接口的带宽吃满,500M,即使比较弱的也有430M的水平,所以,在这一水平的读取速度提升给使用者的感受不明显。
  4K随机读写目前是各大品牌努力提升的方向,这里也是固态盘与HDD盘的本质区别。
  写入速度,虽然很多人都舍不得去过分的写入SSD,这于与寿命息息相关,但是数据总是要写入的。写入速度抛开主控方案不谈,最敏感的就是通道数,变相的理解,也就是容量,容量越大,写入速度越快。
  ATTO测试是极限情况下的磁盘持续读写性能,采用的测试模型具有很高的可压缩性。而恰恰是SandForce主控采用可压缩算法设计,ATTO测试中采用SF主控的SSD具备巨大优势。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程序的启动和执行过程是连续读写的。ATTO默认测试全0或1的数据,支持压缩或主控直接响应,不管实际速度有多慢,测出来必然是最大速度。
  实际使用中只有进行非同盘的复制粘贴操作时,数据的源盘会进行持续读写工作。也就是说把一个文件从D盘复制粘贴到E盘时,D盘就在进行持续读的工作。谁整天没事看着文件复制速度发呆?因此这一指标绝非衡量固态硬盘性能好坏的决定性因素。看着厂商用ATTO的成绩宣传的SSD速度有500MB/s以上时,需综合考虑SSD的其他性能。
  CrystalDiskMark测试成绩有时也会骗人

CrystalDiskMark是一款优秀SSD性能测试软件,但CDM有时也会骗人。如果设置选项中选择了或,测试成绩大不一样。其实就是把数据模型改为全部是可压缩连续数据,这跟ATTO测试原理一样,测试出来成绩相当不错,但没有实际意义。修改数据模型后有一个明显的特征,CDM的标题栏上会直接标注出来。
  二.金泰克
  > 在国内也算是知名厂商,老实说做内存还不错(虽然内存技术含量相对不高),以前台式上07年买的2g ddr2 800用的就是金泰克,如今服役依然没问题。说起它的ssd,双11的时候240g卖699让很多人蹲点抢购。但是在用户收到货物之后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原来金泰克宣称用的正片变成了镁光的大s降级片,从评测时用的PS群联主控变成了屌丝JMH667H主控,让很多人觉得被骗。但是用户体验来说,还不错,作为一个内存大厂也不是上面两家厂商可以相比,知名电商处可以购买,售后有保证。
  > 跑分图

结论:性能和售后比较一般。
  三.影驰
  > 影驰这两年凭借着在显卡市场累积的口碑以及价格优势在ssd市场是做的风生水起,其实有战将,雷电,虎将,黑将几个型号,其中以黑将最好,战将最渣。影驰的ssd其实从我看来跟金泰克一个尿性,性能跑分上也差不多,之前被爆出用的白片,老实说也不出奇。最便宜的战将在某宝有售399,性价比其实还不错,加上影驰三年换新,售后很给力有木有。值得一提的是影驰的虎将120g京东经常特价399,能买到的话就超值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 结论:同金泰克,金泰克有5分的话影驰也就6分的水平。但是影驰便宜有木有哇240G战将 799,经常还有特价
  四.金士顿和威刚
  > 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说吧,都是内存大厂转型做ssd,但是都有点水土不服。以前金士顿sv600系列的用的是sf的主控,压缩算法,跑分比较惨,读写都比较渣。一定要买的话HyperX系列比v300强很多。威刚吧,和金士顿一样,固件做的很烂,跑分也渣,而且也同样的爆出的白片门,不过现在sp900差不多400-450之间吧,价格还行吧。。。。。
  结论:高不成低不就。
  六.东芝
  > 东芝最坑爹的是出的HDTS212AZSTA 128g没有短代号,每次去实体店的话都只能说:老板,那款东芝的128g的没有缓存的ssd多少钱。性能的话由于没有缓存的原因4k比较差,但是连续读写比较出色,适合经常拷大文件的人,价格和M500差不多。
  > 结论:同M500
  七.闪迪
  > 闪迪的u盘在业界可是良心,cz80这种披着u盘外衣的ssd真是高大上,就是价格比较感人。而在ssd的领域呢我只说一个产品,就是闪迪的至尊高速128g,这款是如今闪迪在民用ssd市场的主力,选用的自家产19nm闪存,性能跑分比浦科特的M5S略强而且价格还稍低一点,实乃良心。但是我在这里重点说的是闪迪的售后。记得我当年跟风买了一个16g的cz80,很是喜欢,但是就是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手贱,整天玩cz80的推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塞运动后,推杆不负众望的坏了,当时淘宝买的店家竟然让我担负来回运费寄回去修,我当时就无语了。然后我在闪迪官网上登记了一下,然后搭车到了市里的保修点,保修点小哥问了一下登记保修单号,看了一下u盘,然后直接给我拿了一个新的,问都没问一下,自那以后我就成为闪迪的脑残粉。可以去各大论坛问问,闪迪的售后一直都是业界良心,如果你坚持要在淘宝上买的话,我推荐买闪迪的这款至尊高速128g,保修方便良心。
  > 结论:售后的业界良心,推荐给喜欢从淘宝入货的用户。京东等电商活动价550左右可以入手。
  八.浦科特
  > 老实说相对于闪迪镁光来说浦科特确实只算是小厂,但是这几年它在ssd市场的表现实在太过于耀眼,M5P一直是稳坐民用ssd性能第二(万年老二),M5S也算是中端市场的良心作。而浦科特最知名的莫过于它的不掉速技术,下面转载一个评论,作者来源不明
  ssd为什么会掉速
  > 很多人买固态硬盘,总是会纠结这个问题。这里可以很肯定地说,市场上九成以上的固态硬盘使用久了,都会掉速,因为这是由SSD的写入方式决定了它越用越慢的特性,数据写入的越多性能就会越差,后写入的数据不能直接覆盖原来的数据,而是要放到一边,等到主控将原来数据擦除掉,才能将后写入的数据放到原来数据的位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软牵头搞了个TRIM功能(XP等老系统是没有的),就是一旦有文件删除或者被格式化了,系统就会马上通知固态硬盘,把原来的数据给擦了。
  想法是好的,可惜但这个擦除,并不是实时的
  系统:硬盘兄弟,这个文件被删除了,你可以擦了
  固态:劳资忙着呢,待会再搞
  系统:……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新写入的数据一时间“得不到妥善安置”,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了。
  > 全靠微软也不行,SSD主控厂商也想了个法子,出了一个GC垃圾回收功能,GC类似于仓库管理员,把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分门别类放好,这个过程,需要暂时占用一些空白空间,搬过家的人都懂。
  > 但是如果在SSD读写数据的同时进行GC操作,这种实时GC对主控的性能是个考验,一方面要往空白区写入数据,同时还要照顾无效数据的“拆迁”工作,这么频繁折腾SSD的话估计SSD那有限的读写寿命也支撑不住,实时GC不可取。
  > 大多数主控都是闲时GC,等到一定程度再进行这个操作。
  > 这里要说一下,为什么浦科特号称永不掉速的SSD,原因在于,这家伙丧心病狂用的是实时GC,一方面考验主控能力,另外一方面还考验SSD闪存颗粒的品质。
  > 所以浦科特没怎么掉价,原因就是在于此,好主控好颗粒。
  > 结论:跑分控必备,万年不掉速。但是由于售后貌似只能经过经销商。
  九.英特尔
  > 很多人看见英特尔的固态硬盘评测跑分和售价后都大骂万恶的英特尔,就这影驰战将的性能敢卖M5P的价格,良心被狗吃了之类的。就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在买电脑的时候都纠结过究竟是买品牌机还是自己diy,当然无可否认diy性价比高,但是这是对于稍微懂计算机的人来说的,而大部分小白买电脑的话纯粹是为了娱乐,当电脑出现问题的话他们就会很无助,只能抱住主机到处找人维修,高级点的如女神就会拨通某位男生的电话,该男生到女神家的速度会跟博尔特差不多。而售后比较好的像戴尔的品牌机呢,打个电话就有人上门维修,零部件有坏保修期内都是直接换,你还可以在维修人员面前大骂他们的产品糟糕,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这,就是你相对于diy多花的那些钱的意义。英特尔ssd一直是稳定的代名词,而且承诺五年换新,只要是正品,就算没有发票,五年内出现问题的话电话申请保修,核实后联邦快递上门收件换新。意味着你可以大胆在淘宝上买,只要是正品,售后无忧。
  > 结论:ssd厂商中唯一的五年换新,追求长期稳定方便售后的可以入手,个人觉得五年内英特尔应该还倒闭不了。
  十.三星
  > 终于说到大宇宙企业三星了,说起三星,先说民用ssd最强840pro,各种测评都很多,各项跑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实在没什么黑的,唯一的黑点就是价格,与M5P的性能相差10%内但是价格贵了100。
  > 重点要说的是三星使用tlc闪存的840和840evo,因为从价格上说比较适合主流用户一点
  > 对于tlc的科普文章可以看这篇驱动之家的测评,上面详细的说明了tlc的优缺点。很多人都说三星用tlc的话寿命无保障,但是这点我不认同,三星宣传840擦写是1000次pe,普通的MLC是3000次pe,但是一般来说这只是保守数据,极限测试是怎么样的呢?中关村有一位牛人用户做了一次极限测试:极限写入840,跑挂为止,看最后的写入量和pe次数是多少,原帖地址。结果是写入了400TB的东西才跑挂的,pe次数高达3409次,从文章来看作者并不像是三星的枪手,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民用用户来说,即使你是高清爱好者,也足够你用到淘汰的,寿命问题不用担心。
  > 但是请注意一点:根据OCZ提供的数据,每GB SLC的价格为3美元,MLC能降到0.9美元,TLC就只需0.6美元。这是12年的数据,到现在只会低不会高。根据淘宝数据,840evo 120g普遍价格在530左右,意味着,大家可以自己算算,三星为什么能成为大宇宙企业。
  > 我承认三星的技术很好很先进,看评测跑分丝毫不逊于用MLC的各大品牌,。evo开三星自己开发的rapid模式后跑分连840pro都秒到火星上去了

喜欢这跑分的人肯定用的小米。
  你技术先进,你可以拿一杯自来水用自身的高工艺做出牛奶的味道,但是不代表你能卖牛奶的价格,就算味道再像牛奶,终究只是自来水而已。
  > 结论:840pro高富帅必备,是几乎完美的杰作;840和840evo价格坑爹,不推荐。
  本文并不注重跑分,因为性能上ssd之间除了连续读写在拷贝大文件上有一定区别(ssd用户大文件之间的传输据我观察不多),其他方面用户体验上的区别不大,所以觉得个人用户应该侧重于稳定性和售后比较好。
  > 其实我觉得,SSD这个东西,正常家用,售后好,速度凑合,价格便宜就可以了,没必要非要追求多大多大的速度,正常玩家,无非开个QQ,YY,游啥的。也用不了什么大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