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具体作用过程是这样的吗?

楼主:
FSMC具体的作用是这个吗:CPU要访问SRAM时,首先MCU的引脚与FSMC通信(具体是怎么通信的?)然后FSMC与SRAM进行读时序把SRAM的内容存到自己的内存里面(是不是FSMC内存里面?),芯片内部(不知道怎么称呼)就直接取值吗?

网友A:
FSMC其实就是把芯片内部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引出来了,其实51单片机也是有这个总线外接的。没有说把SRAM读到内部内存再读到CPU,你搞错了,SRAM就是内存,直接读到CPU的寄存器,通过内部的AHB总线传输的。8086的总线原理你最好可以看看,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SMC其实就是把芯片内部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引出来了,其实51单片机也是有这个总线外接的。没有说把SRAM读 ...

请问一下,我看书上写着这个TFTLCD可以当作SRAM一样,那CPU与TFTLCD通信的话,CPU是对TFTLCD取值(cpu<-TFTLCD),还是写值(cpu->TFTLC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看书上写着这个TFTLCD可以当作SRAM一样,那CPU与TFTLCD通信的话,CPU是对TFTLCD取值(cpuTFTL ...

读写都有的,写主要是写TFT的配置和像素内容,读的话可以读像素值,这个在绘制有透明度的图片的时候是有用的,如果不是使用双缓冲机制的话就要用到读像素点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写都有的,写主要是写TFT的配置和像素内容,读的话可以读像素值,这个在绘制有透明度的图片的时候是有 ...

算是有点基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