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自带的FFT核,输入数据为什么还有实部和虚部?

楼主:
如题,恳请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A:
复数运算?是不是用到了数学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数运算?是不是用到了数学变换

我也不知道,费解

网友B:
你说的是输入的数据有 虚实,还是结果又虚实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输入的数据有 虚实,还是结果又虚实部

输入的数据

网友B:
不应该啊。数学上计算确实需要虚实部,但是一般程序都会自动添加虚部和舍去结果的负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数学上计算确实需要虚实部,但是一般程序都会自动添加虚部和舍去结果的负部

是呢,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