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的白色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
如题,一直没有弄明白电路中的元器件到底是什么,希望大拿给提示下,最好有厂家型号。谢谢!电路见附件图片。。

网友:
哪个品牌的?什么类型的滤波器?

网友:
DEA202450BT-1294C1-H        FILTER BANDPASS 2.45GHZ WLAN SMD

网友A:
这个是TI CC3200 LAUNCHPAD中用的器件 你的要看你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I CC3200 LAUNCHPAD中用的器件 你的要看你的频率是多少

谢谢楼主的回答。我看了下手册,焊盘和外观不太一样,貌似不是TDK的吧。图片中的这个滤波器是用在4.1GH的LO电路中。不知这种滤波器能定制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il/Johanson/4000BL14U100T/?qs=%2fha2pyFadui9A46JaVR9%2fYmexxP9IDr6jd ...

可能不是balun

看看是不是X2Y电容
http://www.mouser.cn/Search/Refi ... itor%00&NewSearch=1

网友B:
这种封装有穿芯电容、穿芯电感、陶瓷滤波器等,需要根据电路分析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有穿芯电容、穿芯电感、陶瓷滤波器等,需要根据电路分析确定。

你说的是不是emi滤波器之类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balun

看看是不是X2Y电容
http://www.mouser.cn/Search/Refine.aspx?Keyword=X2Y+Capacitor& ...

我觉的滤波器的可能性大,不太像X2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emi滤波器之类的器件?

EMI滤波器件不是这种封装。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分析电路吧,根据电路立刻可知是什么。

网友:
你把完整電路發出來比較清楚,上方是LPF(應該有重點rejection 一段頻率訊號,具体要看電路尺寸),下方白色是濾波器.

网友:
学名叫 单片LC陶瓷带通滤波器
2.4 5.8G都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4#detail

网友:
学名叫 单片LC陶瓷带通滤波器
2.4 5.8都有

JOHANSON 2450BP15E0100E 2.4G带通滤波器 2450MHz陶瓷滤波器

网友:
陶瓷滤波器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知道了是滤波器。

网友:
好像树叶那个是天线?什么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