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X 怎么按位寻址给引脚赋值

楼主:
今天看了PIC32 的IO口说明   提到了 给单片机寄存器赋值 然后设置输出的方法    现在我想 直接给某个引脚直接赋值比如RE1这个引脚  今天试了一下RE1=1这样赋值;但是会出错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POTREbits.RE1 = 1; 就可以了

网友A:
啥错误,是不是没加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错误,是不是没加头文件

没加  PIC的头文件  只加了一些配置文件    程序是官方给的   我想改一下   所以现在只加了变蓝的两行   出现如下错误   是不是得加pic32 的头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