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常用的USB口和鼠标USB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
笔记本,淘宝上买了个USB-串口工具,第一次接到usb口可以识别,电脑之前已经安装了驱动,通过串口软件也可以看到数据,模块断电后再接上,设备管理器就不显示串口号了,换了另一个usb口也不行,但是放到鼠标的usb口又有串口好显示,不明白这两个口什么原因?还请解释一下

网友:
重启一下电脑试试

网友:
用驱动精灵之类的,重新安装u转串驱动

网友:
没见过鼠标专用的USB口,都是通用的。

网友:
谢谢,重启下电脑好了

网友:
鼠标并没有专用的usb接口,都是一样的,usb接口会识别鼠标设备为HID设备,u盘设备为mass storage设备,电脑上的usb口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有些时候usb口可以用,有些不能用,要看你第一次使用用的哪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