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RJ-45面板内部PCB走线意图

楼主:
拆了个面板RJ-45插座,里面走线很奇怪,按说应该是走差分线,至少也不应该这样胡乱耦合(第三根线和第一根线、第四根线都有耦合)。请教这样做的目的。

网友A:
PCB上梳状的走线不是什么“耦合”,应该是放电间隙,但这么布置没什么用。该PCB尺寸不大,这么点距离也无所谓什么走差分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上梳状的走线不是什么“耦合”,应该是放电间隙,但这么布置没什么用。该PCB尺寸不大,这么点距离也无所 ...

感谢解答。但是室内应该没有必要放电吧。这样走线倒是非常影响阻抗和抗干扰。我测试使用6米秋叶原屏蔽6类网线,link成100M,4米的可以到1G,但是没跑流量测试。用6米山寨超5类线会反复掉线,连上也才10M。

网友:
如果对传输速度没有要求,确实无所谓什么走差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解答。但是室内应该没有必要放电吧。这样走线倒是非常影响阻抗和抗干扰。我测试使用6米秋叶原屏蔽6类 ...

是没有必要,所以前面已经说了“没什么用”。真需要放电时,这么设计也没有用,因为没有能量泄放通道。至于说影响阻抗和抗干扰性能,是会有劣化,但这么小的尺寸影响有限,否则也不会在市场上卖的到处都是了。基本上,建筑商安装的都是这种,我是立刻都换掉了。不仅仅通讯插座,所有的插座、开关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