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图中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要想得到答案,须提供较完整的电原理图,以及芯片说明书(注意这是必要条件)。
要是仅画支三极管问这支三极管作用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网友A:
从芯片引脚标注 SW、VFB、SYNC 等来看,像是某种开关电源芯片。但从 AGND、PGND 来看,又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得到答案,须提供较完整的电原理图,以及芯片说明书(注意这是必要条件)。
要是仅画支三极管问这支三极 ...

这个芯片就是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引脚标注 SW、VFB、SYNC 等来看,像是某种开关电源芯片。但从 AGND、PGND 来看,又不像。

这个芯片就是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就是开关电源芯片。

“这个芯片就是开关电源芯片”
那就把该芯片的datasheet贴出来。

网友:
你确定电路没有画错吗 一般DCDC的电感是用来储能做升降压用的 你的电路又不像

网友:
就是最简单的降压DCDC电路图 啊,蓄能作用

网友:
提问帖的通病之一:贴些支离破碎的电路和器件型号,就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该看懂似的,殊不知因这些残缺往往会无端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要想答帖,为探索入门和排除各种干扰,须花费大量时间推理和连猜带蒙,即便如此,也可能因猜不中那些边角料而根本入不了门,答了也是文不对题。

网友:
抑制电流的突变,使输出电流变得平滑,。。应该有这方面的功能

网友:
假设提供的有限的信息是正确的,电感应该在芯片输出端,起滤波的作用。和电容构成滤波电路。

网友:
起滤波的作用。和电容构成滤波电路。

网友:
看芯片手册呀

网友:
亲.. 你画的不是电感啊

网友:
电感L1储能。输出电压 Vout = 0.8 * (1+R1/R2)

网友:
我觉得应该问问R1507和C1508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