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我问下HMC1043地磁传感器怎么加激励啊,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我问下HMC1043地磁传感器怎么加激励啊,谢谢了

网友A:
像这种不大常见的芯片/模块/仪器/设备,恐怕只能查原厂手册,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不大常见的芯片/模块/仪器/设备,恐怕只能查原厂手册,别无他法。

好的,谢谢